三菱QPLC问题?

楼主(2017-03-01):
现有:Q04UDHCPU-,Q711GP21-X-QJ61BT11N-Q64A-Q68AI-Q68ADI-QX42-QY42P-QJ71E71-100按顺序排列插入基板中,编好程序(程序无错)上电后CPU,,Q711GP21-X-QJ61BT11N模块报错。问各位大师是什么原因?如何处理?

网友A:
有没有代码,这个报警能不能清除?请拨打电话400-821-3030,三菱技术支持,大多数都是女工程师哦,服务很是给力!
下载积分:+1(忆往惜缘)
QQ:569456723

网友B:
应该是参数设置错误,检查参数设置~

网友C:
硬件组态搞好了吗? 硬件组态搞好,程序没有也不会报错

网友D:
QJ61BT11N 报错还是CPU报错?如果是QJ61BT11N本身报错你用GT work 查一下CC link网络。有的时候所有软件设置都没错的话,如果某个远程cc link 模块没通电,可以不去管它

网友E:
参数或设置有误(有些模块还要设置站号,波特率。)
或者这二个模块和别的设备通讯不上,所以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