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系列 新手

楼主(2017-03-01):
我现有 Model: FX2N-16MR 想链接 AD: FX2N-4AD 和 DA: FX2N-2DA,
请问链接DA 和 AD 需要 用到 Extension: FX2N-16EX?
或是直接连接到主机FX2N-16MR就能了?

网友A:
直接连接到主机FX2N-16MR
真诚感谢!
那么你知道有什么软件可以先做模拟测试吗?因为我的硬体还没收到。。。

网友B:
三菱的没有硬件好像模拟不了。看你用的模块无外乎是数/模或模/数转换,你还是把程序写好有硬件再试吧。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