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请教这个PLC的两个指示灯亮起来是代表什么含义?

楼主(2017-03-01):
特请教一下这两个指示灯亮说明什么?有一个感觉是电池电压低。另外一个闪动不知道什么意思。
现在的故障现象是没有输出。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故障的那?现在如何处理那? 谢谢!

网友A:
感觉备电没了。
系统重启也没有帮助吗?

网友B:
PLC电池电压不足 亮 battery 指示灯,
Prog-E 灯亮 是程序错误或者不存在,
以上两个灯同时亮 故障一半是:PLC电池没电了,导致PLC程序丢失了。

网友C:
1,电池电压低 2,程序已经掉了。

网友D:
电池电压低下,导致程序丢失(有可能不完全丢失了全部的程序,只是少了几步)

网友E:
电池电压低 ,程序已经掉了。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们的帮助!

网友F:
需要更换相同型号的电池,程序有备份重新写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