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4DA模块问题请教

楼主(2017-03-01):
有台桨染联合机有4个4DA模块,有一个输出异常(第3个),每个通道直接输出10V,但电脑监控数据正常!怀疑模块问题,但这个模块和其它模块互换后,还是在第3个位置上的模块有问题,输出异常。请教为何!

网友A:
看一下初始化程序是不是写错了

网友B:
不管怎么换,都是第3个异常。那就是程序有误

楼主:
关键是程序使用很多年了,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C:
這個就要你傳上圖片了,看看再說。

网友D:
程序初始化,对模块的通道设定的程序部分有问题

网友E:
请检查一下这第三个模块外部接线,这可以是线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