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1):
一个按钮在3S内三次按下则输出
坐等高手

网友A:
理论上这个行,但未经测试

应该是仿真不成功,看功能介绍时可以的
  • 下载积分:+1(rongruoyiyan) 好贴好贴!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B:
    T0 應該設成 30 才對

    实现不了

楼主:
    可能我没说明白,需要任意一段时间里x0同时触发三次,则y1为输出1,楼上你这个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0 應該設成 30 才對
    [attachment=167651]

    2楼的程序可以实现楼主需要的功能,把时间改一下即可。
    好像要考虑几个因数 3秒内按三次 三秒内按2次 三秒内按一次 三个情况都要考虑到 看似简单,要考虑周全! 比如时间不是3秒 是3分钟那个很形象了 如果我第一分钟内按一次 第二分钟内在按一次 第三分钟内不按了,但是第四分钟内连按二次 那楼上的所有程序都是在三分钟后选择清零! 其实应该三分钟后把第一分钟的清零, 四分钟后把第二分钟的清零,以此类推!

网友B:
    我的2個程序都是任何時間內啊,從第一次觸發後計算3秒內要3次,3秒一到就歸零。
    我剛模擬過了,是ok的,第2個程序修正如下。

    好像要考虑几个因数 3秒内按三次 三秒内按2次 三秒内按一次 三个情况都要考虑到 看似简单,要考虑周全! 比如时间不是3秒 是3分钟那个很形象了 如果我第一分钟内按一次 第二分钟内在按一次 第三分钟内不按了,但是第四分钟内连按二次 那楼上的所有程序都是在三分钟后选择清零! 其实应该三分钟后把第一分钟的清零, 四分钟后把第二分钟的清零,以此类推!

网友D:
    好久没见群主出手了

网友E:
    好像要考虑几个因数 3秒内按三次 三秒内按2次 三秒内按一次 三个情况都要考虑到 看似简单,要考虑周全! 比如时间不是3秒 是3分钟那个很形象了 如果我第一分钟内按一次 第二分钟内在按一次 第三分钟内不按了,但是第四分钟内连按二次 那楼上的所有程序都是在三分钟后选择清零! 其实应该三分钟后把第一分钟的清零, 四分钟后把第二分钟的清零,以此类推!   共同探讨(个人意见)
    二楼可以实现,一楼嘛,貌似可以,我还没找到漏洞,欢迎层主证明行或者不行,把你的话复制了
    每天一点点

网友F:
    T設成80不行

网友G:
    在[综合讨论]区  文章[转发一个看似简单的PLC编程题,自认高手的就来搞下 ]与这个一样的问题。贴一个简单的
  • 下载积分:+3(apei2014) 厉害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H:
老问题了,以前就有人提了同样的问题,好多人分不清这个3秒时间,好多人把时间按3分成等分,及123,456这样分的,其实都没考虑到234,345也算3秒内。简单点说,第1秒不按,第二秒按两下。第三秒不按。按照这个3秒来说肯定不成立,但是第4秒我按一次,在234秒内这个3秒条件是成立的。

网友I:
这个经典,容易理解,直接套用就可以,有需求有异议@我
老问题了,以前就有人提了同样的问题,好多人分不清这个3秒时间,好多人把时间按3分成等分,及123,456这样分的,其实都没考虑到234,345也算3秒内。简单点说,第1秒不按,第二秒按两下。第三秒不按。按照这个3秒来说肯定不成立,但是第4秒我按一次,在234秒内这个3秒条件是成立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I:
这个经典,容易理解,直接套用就可以,有需求有异议@我   [attachment=169881]

这个只怪你楼主讲术论题表达不了这层意思,你直接说:连按三下y0输出,要求累计3秒钟内就可以啦

网友J(2017-04-01):
看一下,这个程序可行否。
附件: 连按3次输出.pdf (58 K) 下载次数:6

网友K:
不是什麼很高明的寫法,但結果是對的,有些小BUG先無視XD,SM412可以改成啟動觸發會,是比較準確的三秒,
偶爾開播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R7KK2amDeHRUi6WNd5fh7A/videos

网友L:
群主看看我这个程序怎么样?

网友M:
刚开始学,也尝试写了下,仿真中自认为功能能达到要求。不过觉得应该还能化简。请高手给看看。
X001为触发信号。X002为关断信号。

网友N:
1楼11楼比较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