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求助

楼主(2017-03-01):
在图片中按黄色按钮,就在下面黑色框中显示对应标签,这是怎么做出来的?望师傅们解答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寄存器传送
威纶通解密bin提取,步科解密,欧姆龙解密,繁易/禾川/伟创解密,显控解密,DOP-107/110终止传输bin提取程序;MCGS解锁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网站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

楼主:
怎么传送?能不能给个实例?

网友B:
==不用数据传送都可以,每个按钮做个标志位,LB1-10,然后然后按下去之后置1,宏里就getdata LB1-10,然后那个为1就setdata对应的字符到显示的元件位里就好了啊,最后再把LB1-10复位就好了
静水深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