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帮忙看看。

楼主(2017-03-02):
有一台重型车床(C61125A)主轴电机是直流55KW。现在是用欧陆590直流调速装置控制,现在想改为交流变频器控制不知可行吗?

网友A:
完全可以完全可以的。交流驱动的很平常的。
下载积分:+1(小小一电工) 好贴好贴!论回复,我只 ..

网友B:
直流電機,變器控制速度,恐怕不行。

网友C:
变频器只能用于交流电机,不能控制直流

网友D:
电机一起换

网友E:
现在高性能交流调速系统已经完全达到直流系统的性能。55KW小意思,国外连旋转窑都早已采用交流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高性能交流调速系统已经完全达到直流系统的性能。55KW小意思,国外连旋转窑都早已采用交流系统。
能给我一些俱体的建议吗?比如设备的名称/型号,系统的详细配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