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如何随光栅尺位移而运动

楼主(2017-03-02):
请教大神,做个开环控制,如何利用光栅尺输出的高速脉冲信号,经FXN1高速计数器C251后控制步进电机随光栅尺位移而运动。

网友A:
用AB相计数器计数做位移脉冲,脉冲速度就看是定速还是变速了。如果要做变速就复杂点,要用高速计数器做运算

楼主:
回复1楼,位移脉冲怎么做?定速的怎么做?

网友B:
信捷的可以做,有条专用指令FOLLOW C630 D700 D750 Y0 Y4
永无止境 !@#$%^&*

网友B:
FOLLOW随动指令,意思是“对一路高速计数的输入变化,倍频后输出;输出频率根据输入的频率变化而变化。
永无止境 !@#$%^&*

楼主:
仙居人家,你讲的信捷我查没出这条指令啊,那里可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