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威纶通MT6100i触摸屏上传项目

楼主(2017-03-02):
1、 现场有一个设备用了威纶通MT6100i的触摸屏,现在想备份一下里面的项目防止触摸屏坏掉后有项目可以恢复。
2、因为我从来没有用过威伦的触摸屏不知道怎么操作,现在想请教一下那位大侠用过这个触摸屏,有没有这个触摸屏备份项目的
操作手册或者说明书。
3、我从官网下载了 EB8000V466.02.005 软件稍微操作了一下,但是使用以太网口的,发现不能备份我的新机器里面的Demo,而
我现场用的威伦的MT6100i的触摸屏没有以太网口,只看到一个类似于USB接口的东西,不知道这个型号的屏幕是否只能用USB备份。
先谢谢各位大侠啦。

网友A:
完全可以,USB接口可以插入普通的U盘的。另外还有MINI USB接口的,是连接电脑的。你的问题官网的免费的手册都详细讲解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