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2):
想把D100到D139的40个数据分别乘以100 存储到D200到D239 中,这个程序简便一点应该怎么写呢,望大神们指导,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引用楼主kuaikuai于2017-03-02 11:15发表的 三菱q系列PLC的数据存储器问题 :
想把D100到D139的40个数据分别乘以100 存储到D200到D239 中,这个程序简便一点应该怎么写呢,望大神们指导,小弟不胜感激。

首先,您无法完成40个16位寄存器乘以100后存放到40个寄存器中,因为三菱中,16位数据乘法的结果为32位,因此您需要80个寄存器来存放结果。

其次,如果您执意将40个16位寄存器乘以100后存放在40个寄存器中,您需要对数据结果进行限定,即您的原始数据不能大于326,否则您仍然无法完成您的需求。

在您对数据寄存器中的数据进行限定后,您可以使用FOR指令配合间接寻址,然后将寄存器乘以100的结果取低字,存放到目标数据区内。

Good  Luck ~

网友B:
自我解救

网友C:
2楼要考虑一下一楼说的问题哦,数据可能会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