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 PLC 程序 H和K在里面是什么意思 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7-03-02):
第一个是配普洛菲斯GP37W2触摸屏的 第二个是配松下GT32触摸屏的 两个程序为什么不能通用啊

网友A:
H 是十六進制,K是十進制。

楼主:
这是一个打开画面的程序 用普洛菲斯的屏连接第二副程序 画面打不开 把H改为K只能打开一次 打开了退出在打开就进不去了。

网友B:
两个程序看着数据地址都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程序看着数据地址都不一样啊
数据地址也改过的,改为D8 还是打不开画面

网友C:
H十六进度 K十进制啊

网友D:
这个你只要看清楚两个屏的程序,他们的画面号各是多少?
直接MOV到有对应的画面的画面号才可以的。
zsh340

网友E:
当然不一样,因为屏的使用的内存器不同,须改成屏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