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2):
如题:现有输入 X1 X2 X3 X4 X5
输出 Y1 Y2 Y3 Y4 Y5
时间 T1 T2 T3 T4 T5
数据 D1 D2 D3 D4 D5

一般PLC跟触摸屏配合思路是:等待X1的信号,X1信号有等待T1时间 然后到D1位置 输出Y1。
逻辑全部死的。
现在我想通过触摸屏要修改PLC程序。所谓自由编程,逻辑随便用户修改。
这个怎么弄?完全没有思路啊。
然后条件少,我可以把所有可能的程序都写一遍,要用哪个程序就调用哪个。
但是输入输出时间数据各种条件多了,就无法实现了啊。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但怎么想好像都不是很方便。

网友B:
你能理解间接寻址怎么用的   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C:
想法是好。但是复杂的程序是很难搞成的。程序就是专门的工程人员去管理。大家水平相当。和打篮球一样。主力和替补还是有差距的。

网友D(2017-04-02):
可以实现。
输入 X1 X2 X3 X4 X5
输出 Y1 Y2 Y3 Y4 Y5
时间 T1 T2 T3 T4 T5
数据 D1 D2 D3 D4 D5
步序存储 D10 D12 D13 D14 D15 D16.........
菜鸟努力中

网友D:
输入 X1 X2 X3 X4 X5
输出 Y1 Y2 Y3 Y4 Y5
时间 T1 T2 T3 T4 T5
数据 D1 D2 D3 D4 D5
步序存储 D10 D12 D14 D16 D18 D20.........
数据存储 D11 D13 D15 D17 D19 D21.........
步序内容代码:
                           K101:等待输入信号
                           K102:延时
                           K103:Y1输出信号
                           K104:Y2输出信号.....
                           K199:结束循环
当前步序号:Z0
步序存储  D10Z0
当前步序存储  D200(DMOV D10Z0 D200)

现有一下步序:
1.X1=on(启动)
2.延时T1
3.输出Y1
4.延时T2
5.切断Y1
将以上步序转化为代码存到 步序存储 寄存器,即:
1.D10=K101 D11=K1
2.D12=K102 D13=T1时间
3.D14=K103 D15=K1
4.D16=K102 D17=T2时间
5.D18=K103 D19=K0
6.D20=K199

当程序走第一步时,Z0赋值=1 ,D200=K102 D201=K1
程序里面要编写出所有的步序情况,然后和D200做比较, 比较成立,执行此步。
执行完进入下一步,Z0+2,D200=K102 D201=T1时间
.........
最后程序结束,Z0清零。从头开始。
菜鸟努力中

网友D:
这样你话,你想改变动作的步序。直接在触摸屏改变代码即可。
菜鸟努力中

网友D:
其实这样的程序思路非常自由,后期要改变程序步序很简单。但是前期的工作量非常大,程序也很长。
菜鸟努力中

网友D:
也是最近刚学会的。
菜鸟努力中

网友E:
听起来高大上啊

网友F:
刚学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