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M235模拟量0~10V输出有偏差怎么调整....

楼主(2017-03-02):
求助 AQW0输出模拟量 -5V对应-16000,可是用万用表测量实际输出电压只有-4.76,私服电机转速1480;输入5V对应模拟量是16000,实际测得有时4.96V,有时5.01V,私服电机转速1539。具体可以看图。这样情况怎么调整呢.
模拟量输出是正确的,难道是EM235坏了

网友A:
不是有个偏移的电位器吗,调到你想要的数值就好了

楼主:
偏移电位器是测输入的还是测输出的?
huiyang

网友B:
偏差看看有没有规律 要是有直接做个算法,要求要是没那么,差不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