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控制三菱PLC每月初设备上电清零上个月计数

楼主(2017-03-02):
我遇到一个问题,希望帮我解决下
我希望程序实现 不管设备哪个时间启动,能把上个月的保存的产量清除一次。当初我设想每月一号, 设备上电可以清除上个月数据一次,但是后来又发现设备不一定每月一号上电,所以就存在漏洞。

网友A:
使用PLC上电继电器复位数据寄存器

网友B:
上电时把当前月与保存在(断电能保持)寄存器的月比较:
两者相同---什么都不用做
两者不相同---计数清零,并把当前月存入寄存器。
下载积分:+1(pdglj1234)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3(阿萱子v)
下载积分:+1(13952325817) 热心助人!

网友C:
2楼正解

网友D:
二楼正解,我做的日产量清零就这么做的

网友E:
最不饶人的做法就是对每个月的清零要进行标志位的分配,

网友F:
二楼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