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2):
通过一种无线模块  先与PLC连接 ,  另一个无线模块作为处理输入 或者输出 ,这样可以做到么?有兴趣的各位师傅 可以相互讨论一下;

网友A:
可以做到
PLC作为工业用途,无线通讯在稳定性来说还有欠缺,或者说有达到使用用标准的,价格比较难承受.
某些PLC已经有GPRS模块用来监控PLC运行.
那这个某些 是什么牌子的PIL呢

网友B:
现在我能做到的就是通过以太网模块连接无限路由器,进而用PC远程调试程序,至于你说的处理输入输出不太明白你要的效果,组态王可以连接gprs应该可以做到。
这个我也在自己这边接触到过,通过无线路由器 ,就只是替代了用网线来下载程序进去,或者监视程序;现在要做的是设备上有执行模块 但是和PLC之间都是通过无线进行控制的,比如动作,信号反馈什么的等等。

网友C:
多的是,2G 3G 4G 蓝牙

网友D:
做过蓝牙控制的。

网友E:
有个东西叫RTU
没有用过呀!甚至一点都没接触过

网友F:
实时控制I/O,你放心吗,用无线的话

网友G:
可以用广州巨控PLC专用无线通讯模块,有近距离的433M方式,也有不受距离限制的GPRS的方式。
1、433M方式
传感器------PLC 无线互联,主站可以采集远程从站的开关或模拟数据,一个从站可以带8 个数字模拟输入,4 个继电器输出。

2、GPRS模块点对点
多个GRM模块之间可以通过GPRS网络,直接点对对进行双向交换数据,配置简单,客户无需任何网络知识和搭建服务器.
典型应用包括:远程的传感器数据传给PLC,远程的多个PLC之间交换数据,PLC和远程设备之间联动控制等,如下图(以下的GRM模块必须是G系列的模块,而且需要插入开通GPRS的手机卡。

广州市巨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PLC无线通讯| PLC远程控制| PLC APP控制| PLC网页监控| PLC组态监控| PLC远程调试| PLC短信报警|
资料 试用  QQ 2829464915   技术咨询热线:18922726899  黄工
技术咨询热线:18922726899  巨控黄工

网友H(2017-06-01):
巨控无线模块在新疆博州灌溉试验站试验田灌溉监控系统的应用。本项目为农业喷灌项目,共四块试验田,一个中控站。每块试验田一个水泵,十几个电磁阀喷头,要求中控室组态能单独控制每个水泵和电磁阀的开关,同时也能通过手机APP远程控制。四块试验田控制电箱与中控室的距离分别为600m、500m、400m和300m左右。
项目中采用巨控GRM212G-C智能GPRS模块+GRM102-8D4Q无线M433模块组合实现无线远程,同时利用巨控自带的i/o和i/o扩展模块进行控制,省略了PLC。其中GRM212主机放在中控室,和组态通过485串口通讯,通讯协议可以选择巨控串口OPC协议或者modbus RTU协议,四个实验田的喷灌系统控制器GRM102与GRM212是通过无线M433进行,同时GRM212通过GPRS和控制人员的手机APP进行通讯。GRM102除了无线通讯功能,还自带逻辑可编程控制功能,能接收主机传过来的控制命令,来选择控制各个阀和水泵的开关。
对PLC无线远程监控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巨控老王,电话:15307483969:QQ:54150175
PLC无线通讯| PLC远程控制| PLC APP控制| PLC网页监控| PLC组态监控| PLC远程调试| PLC短信报警|    巨控王工   电话/微信:15307483969 ,QQ:54150175

网友I:
无线远程通讯是以后的发展趋势

网友J:
现代智能化农业应用会很适合!

网友K:
科技改变生活,以后的农业也是要智能化来控制了
QQ:611369538

网友L:
两个巨控的工程师,是在互相拆台吗

网友M:
我们用ab配套公司无线通讯关键是数据量不够还贵,

网友M:
这个东西几万块,还有通讯延时,有经济一些的好办法吗

网友N:
我自己做过无线串口,可以将plc接入无线路由器。再用电脑监控plc。

网友O:
当然可以了,现在进入工厂4.0时代,肯定选用无线哦,但要做到稳定,还是要选用靠谱的产品。

PLC无线通讯方案

网友P:
引用 网友L:
两个巨控的工程师,是在互相拆台吗
哈哈哈哈哈 我尽然无言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