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st是不够灵活,还是我不会用

楼主(2017-03-02):
第一条和第二条没有问题 ,第三条不行

网友A:
总觉得你这样写的有怪怪的.
应该有个条件吧,如IF,ELSE,之类的吧.
ST语言类似于C语言
下载积分:+1(忆往惜缘)

楼主:
没有问题 if那是条件判断 我就想试下ST的函数能不能跟 VB 或者C 那样套着用 不知道是本来就不行 还是我不熟悉 不会用

网友B:
肯定和basic语言还是有些区别的。看过雅马哈机器人的程序就是用basic 语言的。还是要多看手册。或者请教高手。自己琢磨。一个简单的问题。难绕出魔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