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伺服想不通的问题!还请指点!!谢谢!

楼主(2017-03-02):
以上是脉冲输入接线图。
以上是外部控制接线图。
我现在将COM-(14)脚接外部电源+24V。9脚、30脚、31脚、32脚接外部电源0V。在脉冲输入过程中可以正常运行,但有时候会驱动器跳出AL.015报警,在此过程中如果不停止伺服则仍然可以正常运行,一旦停止脉冲输出要想从新启动就无法工作,断电等待一段时候后又可正常工作!
请教各位这是什么问题??参数问题还是接线问题???

楼主:
参照此说明难道是我接线错误吗??
参照此图是不是需要在11脚接入+24V电源?? 还请高人指点一些!谢谢!!

网友A:
你的线肯定错误,
COM+ 接24V+
COM- 接0V
PULL HI接24V+
下载积分:+5(跑步向钱) 真诚感谢!

网友B:
com+ 接电源正端,com-接电源负端,脉冲正端接24V,负端接上位机脉冲输出口即可
下载积分:+5(跑步向钱) 真诚感谢!

网友C:
14脚COM-肯定不是接电源+极,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脚COM-肯定不是接电源+极,楼主解决了吗?
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