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与300CPU连好后,WINCC画面和程序都存在5秒钟以上的延迟

楼主(2017-03-02):
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谢谢。
以太网通讯的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现象,后换了根网线就会了,怀疑是网线压合不好有虚接现象。

网友B:
网线里面不含铁。

网友C(2017-04-08):
我现场做过很多这样的连接,一般都是1s左右延时,没有5s那么夸张

网友C:
你的网线如果很长的话(50m以上),建议走光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