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2):
各位师傅,请问谁有西门子s7-200的EM235模拟量DIP开关设置的拔码使用说明书?请师傅帮帮忙,如果要设置0-10v模拟量输入如何拔码?请知道的师傅告诉下!

楼主:
刚接触西门子PLC不久,请见谅

楼主:
求em235拔码说明书?先谢谢师傅了

网友A:
多问度娘即可解决
  • 下载积分:+5(秋秋) 谢谢师傅
  • 吉圆电气 QQ751673698

楼主:
    一个14位分辨率的模块和一个16位分辨率的模块的区别在哪里?

    14位的模块最高位是符号位,我们用S表示符号位,那么这个模块的数值
    范围就是S111 1111 1111 11XX
    不考虑负的情况下,数值范围最大32764,最小是4,也就是只有数值大
    于3后,才可能被模块检测到。

    那么16位分辨率的模块,最大表示是32767,最小是0,它能够测量到最小为1.模块的分辨率的差别就出来了。

    假设要测量0-500度的温度,用16位的模块去测的话,模块将0-500线性对应到0-27648,那么最小的值是当模块仅变化1位的时候对应的数值就是
    1*500/27648=0.018度。

    模拟量的分辨率分辨率是A/D模拟量转换芯片的转换精度。即用多少位的数值来表示模拟量。

    也就是说分辨率越高,模拟量的值的范围分得越细,转化为的数字值越精确。假如模拟量模块的转换分辨率是12位,能够反映模拟量变化的最小单位是满量程的1/4096(2的12次方),16位的最小单位是满量程的1/65536(2的16次方)。

    以下列举一例,说明如果要在多种多样的模拟输入输出设备中,选择具有适合自己要求的分辨率的设备,应如何考虑。

    例如,假设“测量 0℃ ~ 100℃的温度”。

    1:希望以1℃为单位测量需要1/100的精度。分辨率为8位(分成2的8次方=256份)的设备就足够了。

    2:希望以0.1℃为单位测量需要1/1000的精度。分辨率为12位(分成2的12次方=4096份)的设备就足够了。

    3:希望以0.01℃为单位测量需要1/10000的精度。分辨率为16位(分成2的16次方=65536份)的设备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