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04UDHCPU要換成Q04UDEHCPU?

楼主(2017-03-02):
Q04UDHCPU要換成Q04UDEHCPU,
我是使用WORK2軟體,
將原程式寫入PLC後,PLC ERR燈會亮,錯誤碼為4100,
請各位前輩這要如何解決?

网友A:
一般是有不能执行的指令。如果是04UDV换成04UDE或04UDH倒是有可能。
确认原PLC型号是04UDH?
或检查一下,错误出现的步数是哪步,根据程度诊断一下。

网友B:
肯定是某些指令或者寄存器不对!看型号后面的型号比前面的高级 是往下兼容的啊!

楼主:
所以程式要重新編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