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一个“”七盏灯循环亮“”的程序,求大神们帮下忙(用西门子)

楼主(2017-03-03):
请求一个“”七盏灯循环亮“”的程序,求大神们帮下忙

网友A:
用移位指令就好了

网友B:
这个问题单片机里面就是采用移位指令,PLC编程也可参考!

网友C:
置位复位指令程序看看

网友D:
用7个定时器,依次启动下一个定时器,首尾相接

网友E:
我刚发个程序,就是你需要的·你自己查看

网友F(2017-04-08):
移位指令超级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