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 一段程序求助了,谢谢

楼主(2017-03-03):
本人不懂得程序数据采集转换那些的,我想学习下,自己打的一断不能够运转的,数据D100怎样转换到可以达到做比较的,D100是模块出来的电子尺信号,在每次动作过程中检测达到一个点就要报警输出什么的,希望有好心人帮忙补充完成能用的,在下好好学习了,谢谢

网友A:
程序不全吧?2AD的模块,D100是模拟量要根据实际运算出来的。看你的电子尺是多长的,得出多大的模拟量。
模拟出K2M100是0到4000
下载积分:+2(忆往惜缘)

网友B:
你要先FLT D100 D120
然後DDMUL D100 K1000 D120
DDDIV D120 K50 D130
D INT D130 D140
之類寫線性
變成實際值
谢谢了,试试看,是DEMUL和DEDIV 吧,为什么要乘以1000又除以50才是转为实际整数和后面K值代入整数做比较
下载积分:+1(yupf0772) 热心助人!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谢谢楼上的,是不是这样改能算? 我下面也有一段自己想到的将K1000代入与D110做比较,D110就是浮点数,电脑监视下面有一串数字的,但是K1000改成K2000那些后面都显示是0,整数2000以上的数怎么转浮点啊?,先谢谢各位了,学习中

网友B:
谢谢了,试试看,是DEMUL和DEDIV 吧,为什么要乘以1000又除以50才是转为实际整数和后面K值代入整数做比较
那是你的比例值所以要乘與除
用二進位去運算
乘以1000又除以50<<<舉例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