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PLC如何控制伺服电机精度行程

楼主(2017-03-03):
我最近写了一个控制行程的程序,但是在设备上运行时,行程的误差太大了,偏差有一两mm(有时候还不更大),请教了别的师傅,他们说是我写的程序有问题,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帮帮忙,要怎么修改会好些。

网友A:
机械,伺服的参数设置都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B:
没有看到你的原点回归程序呀

网友C:
从上面看也看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D:
上位机只是命令者,具体精度需要执行者去实现,程序只是负责发出了脉冲,但是机构运动是否满足要求还需要去看具体的执行者。机械结构,伺服参数都很重要,甚至于超过程序!

网友E:
单从程序上看,不会引起定位不准,楼主可以调整下加减速时间试试,伺服在行进过程中如果突然遇到阻力变大但又没达到伺服过载报警的界限值,此时会产生丢步现象,楼主可以监控伺服的峰值负载率,波动是否特别大;还有就是干扰问题了,是否是干扰引起的也好判断,监控伺服驱动器实际接收到的脉冲数是否与发送的一致;最后就剩下机械问题了,联轴器是否松动打滑,机械结构是否松动?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F: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监控编码器反馈回来的脉冲和程序所发出的脉冲是否一致.
就能区分出来是程序的问题,还是机械问题.

网友G:
看了楼主的程序,我也觉得这程序有问题,最大问题是M10,和M1,和PLC是什么工作方式的,理解了,你也不会这样写程序了,记住 上三点,你的程序问题可以解决

网友G:
有两种办法可以解决:一种是按你这种,加上个M8000 加M ,用M再加上M10,可解决。第二种,DDIV写成一个,用MOV指令,就分出了次序,也可解决你这个程序问题。只说程序,不说其它

网友H:
楼主设备第一次行走位置与第二次偏差有多大?

网友I:
M1一置位就复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