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气缸定位故障报警程序

楼主(2017-03-03):
求助大师怎么编程气缸怎么写故障程序

网友A:
3秒钟后磁性开关没亮就报警呗

网友B:
没输出时,进到位亮了报警,退到位没亮报警;有输出时,进到位没亮报警,退到位亮了报警。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别用时间控制气缸 ,加磁感应你就知道怎么写了

网友D:
有个感应时间,还有超时时间,如果大于超时时间,报警。
plc

网友E:
我最近在想,气缸报警后怎么处理
1.没到位时报警,气缸一直卡在那里。。。就没然后了
2,不到位后气缸返回原位,然后报警,处理完后按下报警消除,然后设备继续运行。。。。

网友F:
三菱編程手冊裡有一個報警指令,自已對著手冊去看看。

网友G:
气缸报警一般4个 on有原点无动点 off无原点有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