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4):
图中就是PLC输出到另外一个PLC,中间并接了一个1K5的电阻再接地,PLC输出是DC24V,那并接1K5电阻并接地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A:
个人认为是分流作用

网友B:
个人认为像电子电路中的下拉电阻。
我也是不敢确定

网友C:
个人认为是反相器
反相器应该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两个看指示灯是同时亮的,即一个输出另一个就有输入。

网友D:
有输出高电平,无输出拉成低电平,提高稳定
听你这么一分析我觉得肯定是下拉电阻的作用

网友E:
PNP与NPN的转换电路

网友F:
除了下拉还貌似没有别的作用,反相更是不可能

网友G:
就是下拉电阻。

网友H:
无输入时接入低电位,以稳定输入信号。

网友I:
确实应该是下拉电阻,抗干扰的一种措施。

网友J:
曝露電組~~防止干擾~避免假信號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