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三菱Q系列MODBUS协议

楼主(2017-03-04):
请问下三菱Q系列和第三方通讯是不是可以用MODBUS协议。
1:三菱Q系列用MODBUS协议是不是要加通讯模块的。如果要加通讯模块模块型号是什么,要如何设置通讯模块。
2:Q系列MODBUS协议的物理接口是什么。
3:MODBUS协议的程序在什么手册里查看。
4:Q系列与第三方设备通讯是不是一般都用MODBUS通讯。

网友A:
使用三菱QJ71MB91 做MODBUS通信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