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4):
很急的,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给什么加热,要多大功率?是不是高频加热?

楼主:
是用在手机屏幕压排机上面的,温度300度左右!

网友B:
估计说的是中频高频加热

网友B:
不过你给的信息太少了

网友C:
不论是中频还是高频都属于感应加热。前提是被加热物体要能导磁才行。他说的好像不是这样子。楼主能描述一下工作过程吗?

网友D:
脉冲电源加热方式是利用脉冲电流流过钼、钛等高电阻材料时产生的焦耳热去加热焊接的方式。一般要在加热咀的前端连接有热点偶、由此而产生的起电力实时反馈回控制电源来保正设定温度的正确性。
永无止境 !@#$%^&*

楼主: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我说的是压手机排线的机器,以前都是用温控仪控制温度,恒温在300度左右。现在老板要求只有在工作是达到300度,这就要求要在两三秒内达到300度,工作完马上降下去,因为别的公司用的是脉冲加热原理,而我又对这个不了解。

网友E:
电磁炉就是脉冲加热方式!中高频感应加热都是脉冲加热类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脉冲电源加热方式是利用脉冲电流流过钼、钛等高电阻材料时产生的焦耳热去加热焊接的方式。一般要在加热咀的前端连接有热点偶、由此而产生的起电力实时反馈回控制电源来保正设定温度的正确性。

大师你好。能详细,俱体的说一下脉冲加热的原理和结构吗?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F:
传统的电阻丝加热不适合用于快速升温降温的情况,中高频感应加热是利用涡流效应,被加热物要能产生涡流,看你的工件的材质。我觉得微波加热方式应该适合吧,可以满足快速加热

网友D:
脉冲發熱原理是利用一個大功率的變壓器產生一個低電壓的大電流,通過焊接頭令其迅速發熱。脈衝電流就是指電流的ON及OFF頻率比例,此脈衝比例越大,電流輸出越大,焊接頭升溫越快。 控制原理: 先輸入適當的溫度參數,上載在高性能的微處理控制器中。然后在生產過程中,焊接頭上之感溫線把溫度回饋,以每秒鐘取樣數十次,來控制電流脈衝比例達到恆溫精確。
永无止境 !@#$%^&*

网友G:
你搜索一下“高周波”,原理大概是大电流产生的加热

网友H:
你需要的那个机器我们俗称哈巴机,用的低压高电流原理,朋友那还有几台二手翻新机。需要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