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控制

楼主(2017-03-04):
大家好,这个张力控制示意图 ,线绳辊子直径大的话 张力重托会上下跳动,将10V对应最高转速设置低一点就好了,但是线速度就达不到要求了,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啊?xiexie !

网友A:
线绳辊子直径大的话 张力重托会上下跳动,没弄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楼主:
假设我主动那里线速度是一定的 ,放线这里会将电位器拉到一个位置,两个速度一直的话 电位器会稳定在一个位置,当线辊子直径很大的时候,电位器不能稳定在一个位置,会上下跳动!

网友B:
LZ这个问题不错。
理想状态是主轴模具线速度一定,电阻标尺一定。
是否张力坨上升,伺服张力减小,坨下降,伺服张力增大。
电阻尺控制伺服张力,向上放线向下收线。

爱家爱china

网友C:
PID参数不正确呗
下载积分:+1(testfish)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ID参数不正确呗
这不是两个变频。

网友D:
活动线轮 后面有没有用直线导轨导向,还是自由的?

网友E:
这个张力控制不是这样设计的,首先收线辊直径是不断变大的,放线辊直径不断变小,还有就是排线是要收线辊的角速度是匀速的,而不是线速度是匀速,好好考虑一下

楼主:
现在挺稳定的 就是放线的速度不能太快,太快就上下跳动 !

网友E:
之前我不是这样做,不过你这个结构做起肯定是稳定的,因为你不用频繁起动,我当时做的要频繁起动

网友E:
我有一个好的方案可以给你参考

网友F:
从你的描述我分析有两点
1、伺服PID没有调好
2、滑线变阻器阻值小点,换个大点的

网友G:
要做收卷/放卷速度计算功能了

网友H:
正弦变频器分分钟做好,内带PID 以及卷径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