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接两相电的伺服电机吗??

楼主(2017-03-04):
查了很多资料都说交流伺服电机就是两相交流伺服电机,但我见过的都是接三相电的,网上也没有三相伺服电机的介绍,只有两相伺服电机构造的介绍。。。。。。。
那么三相伺服电机的构造又是怎样的?

网友A:
没有见过两相电的,
一般的三相或者单相电,小功率一般支持单相或者三相电,大功率基本上都是三相电的.

网友B:
三菱目前最常用的MR-J4和MR-JE系列伺服,100W~2000KW这个范围内,都可以单相220V供电。然后驱动器再变成3相电供给电机。

网友C:
伺服电机三相的,伺服驱动器有单相,两相,三相的,我们国家相电压380V,线电压220V,国外有三相电压200V,用在我们国家,必须加个三相变压器转换下。所以他们两相电也等于我国的单相电

网友D:
西门子的就可以接两项电

楼主:
三相伺服构造还是不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