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按键问题

楼主(2017-03-05):
总共3个按键:A,B,C。我需要当B=1,C=0.才能使按键A可以操作。求帮忙。需要怎么做

楼主:
安全模式只能关联一个按键 纠结的是这里

网友A:
宏指令读取BC状态,再根据你需要的逻辑置位某一位内部开关,然后按键A的安全模式关联这个内部开关的状态即可

楼主:
可以详细一点吗

网友B:
bool a,b,c
getdata b
getdata c
if b=1 and c = 0
a=1
else
a = 0
end if
然后把C这个设置为你对应的a生效失效就好了啊
静水深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