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 E700变频器报警E.CO2还未找到解决办法,请高手指点!!
renshoufeng

楼主(2017-03-05):
故障如题。变频器在运行半小时后报警,电机电流在正常范围内。更换过变频器和恢复过出厂设置,故障依旧不能排除。望各位高手指点指点。在这里小弟先谢谢啦!!

网友A:
查使用手册,看故障代码
renshoufeng

楼主:
看过了,按手册上的方法依然不能排除
FR E700变频器报警E.CO2还未找到解决办法,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