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EB系列伺服+QD77MS16可以使用力矩控制吗

楼主(2017-03-06):
今天有台机器要用力矩控制,可机器上的伺服都是JE系列的,看了QD77是没有关于JE的力矩控制。想找大家确定下,谢谢

网友A:
我做过实验可以实现,最好用fb做方便

网友B:
关注公众号“三菱工控”,有相关文章说明

网友C(2017-06-10):
已关注
引用 网友B:
关注公众号“三菱工控”,有相关文章说明

PLC无线通讯方案

网友D:
应该可以的,多看看说明书,或者问三菱技术支持

网友E:
可以使用,我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