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修改后,电机反转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7-03-06):
描述:修改前
描述:修改后
原本用的是相对定位的指令(DRVI)来控制电机的行程的,但是精度总是达不到,误差太大了,所以就换了一个带加减脉冲输出指令(PLSR)可是修改完后,一试机,电机变反转了,是我程序写错了还是我接线有问题?电机的信号线,我只是把Y02的拿掉了,别的线路还是一样的。请求各位大神帮忙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A:
相对定位也有加减速时间设置啊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是有加减速时间,只是我现在找不到行程误差的原因,所以就想改下程序,但是现在遇到反转的问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B:
PA13是多少,并且M8029不要用上升沿

网友C:
PLSR指令需要编写方向程序的

网友D:
PLSR指令需要手动指定方向的,和PLSY使用方法基本一样,只是多了加减速功能。而DRVI/DRVA指令时根据给出的脉冲数及脉冲的正负自行确定方向,所以你发现方向反了是很正常的。另外,这里精度问题和你使用哪个指令并没有多大关系。

网友E:
Y001控制方向,置位试试。

网友F:
5楼正解,DRVI根据正负脉冲自动把Y2置ON了的,你把Y2置位为ON就和你原来的方向一样了

网友G:
s首先你指令的格式用错了

网友H:
我大概寫定位程式
給你參考看看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I:
程序都有问题,上次不是和楼主说过了吗,楼主写的程序有问题,有两种方法更改

网友J:
前者是位置定位指令,具有方向性控制。后者只有脉冲量控制,需要人为控制方向。前者在相关控制寄存器有几个常用参数可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