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这上传问题

楼主(2017-03-06):
型号 FX3SA-10MR 点击软件里面的测试是没问题的 上传也没问题的 就是下载的时候 提示这个。。。。。

楼主:
程序是很简单的 就是为了测试。。。。
海纳百川

网友A:
弃掉注释试试看;
现在解决,,软件版本问题,WORK2也分好几个版本,去官方下载最新的就可以了
真诚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