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容放电问题

楼主(2017-03-06):
要做一个电容的漏电流测试治具,电容的规格是400v,100uf,测试时给电容加上400v的直流电压,请问各位前辈,测试结束后是否应该给电容放电,如若放电,放电电阻的阻值应该是多少啊?在线等,感谢!!

网友A:
应该放电~~~~~~

网友B:
5W100K欧

网友C:
入了哪一行,就要學學哪一行的知識。你提的電容放電阻問題,沒有確定的答案。

网友D:
可以用白炽灯泡放电,放电时闪一下很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