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求助大家!总线式绝对值编码器信号读出来后怎么转换!!!

楼主(2017-03-07):
有一台总线式绝对值伺服驱动器,我用PLC读出了编码器的位置,但我想请教一下工控高手怎么把读出来的数据变成我所想要的数据
MODBUS RTU读取了编码器的返回当前位置01 03 08 0D 3C 00 0A 01 ED 00 00 ,数据是16进制的,用FX3U PLC读取时就是8个寄存器数据依次排序就是D0(13) D1 (60) D2(0) D3(10) D4(1) D5(237) D6(0) D7(0)

楼主:
比如FX 3U PLC,读取到返回的数据D0是13转换成16进制是0D,D1是 60转换成16进制是3C,那么读D0D1合起来就是0D3C,也就是10进制3388,关键问题来了我用什么指令能把这分开存储的D0,D1的数据合并起来变成0D3C也就是我想要的10进制3388

网友A:
高低交换 逻辑或

网友A:
给你个截图

楼主:
请问下你用的什么软件,GX Works2吗

网友B:
參考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程序如下!

网友C:
积极回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