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7):
是这样的,现有60Ω的电阻若干,做三相纯电阻实验台,电阻怎样尽量在少用的情况下产生136A的瞬间线电流,我的接法是用12组每组3根三角形接法的方式来产生380/60=6.4,6.4*1.732=11.1,11.1*12=133来产生133安的电流的,然后负责人说不行,这样浪费电阻了,电阻要超额用,136A要求的只是瞬间,然后我半天也没有拐过弯来,想不到还有怎样的接线方式比直接并联还能省电阻而产生136A的电流了,求大神赐教,附设计的接线图
静水深流

网友A:
電壓多少?
電阻功率多少?
作什麼用?

网友B:
装个150A的断路器做保护,在断路器输出端直接短路就可以产生瞬时电流。多说150A的断路器选大了,那个就换个小的,用16A的断路器,再瞬间短接输出端,看看是不是有怎么大的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装个150A的断路器做保护,在断路器输出端直接短路就可以产生瞬时电流。

150A的瞬时电流是不会断开,150A的断路器,瞬时断开电流一般是几千A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壓多少?
電阻功率多少?
作什麼用?

额定电压380V,电阻我计算的实际功率是2.5KW,额定是3KW,做实验用,要产生90KVA的瞬间电流
静水深流

网友D:
找个智能保护开关,设置速断保护电流到你的要求值就行了。

网友E:
1. 你的U  V   W  是三相电源吗?2. 按你的图看等于在三相电源上并联了12个等功率的负载。3 . 136A的瞬时电流是在U  V  W  上测得的吗?如果以上三项成立你的接法我认为是完善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额定电压380V,电阻我计算的实际功率是2.5KW,额定是3KW,做实验用,要产生90KVA的瞬间电流

90KVA是视在功率或者说是容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个150A的断路器做保护,在断路器输出端直接短路就可以产生瞬时电流。

确实,选150A的断路器直接短路不会跳闸的
静水深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你的U  V   W  是三相电源吗?2. 按你的图看等于在三相电源上并联了12个等功率的负载。3 . 136A的瞬时电流是在U  V  W  上测得的吗?如果以上三项成立你的接法我认为是完善的。

对的,是三相380,是每相都并联了一个60Ω的电阻,三相一共有36个,并没有测试,只是计算出了单个相电流等于6.4A,(0380/60=6.3333A),然后每相12个总共就是76.8A(12*6.4=76.8A),然后我的是三相三角形接法,线电流就是根号3倍相电流,也就是133A(76.8*1.732=133.01A),我也认为我没错,但是负责人说,要改变接线方法节约的使用电阻的个数,要求的136A还要能达到,我就转不过弯来,想不出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到
静水深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90KVA是视在功率或者说是容量呀?

实在功率,因为是纯电阻的实验台,所以没有无功功率,也就是实在=有功
静水深流

网友A:
之前做過類似----過電流保護開關測試。(單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做過類似----過電流保護開關測試。(單相)

== 嗯,你这个测单相的过流保护是可以,只有线承受的住还能做调流。可是我的没有那么小的电阻,我这个电阻成品已经有差不多一米高的发热管了,所以只能用60Ω的电阻来完成,请问有什么可以比我的图还省电阻的方法吗?只能使用60Ω的电阻的时候
静水深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 嗯,你这个测单相的过流保护是可以,只有线承受的住还能做调流。可是我的没有那么小的电阻,我这个电阻成品已经有差不多一米高的发热管了,所以只能用60Ω的电阻来完成,请问有什么可以比我的图还省电阻的方法吗?只能使用60Ω的电阻的时候

拍照片上来看看你那电阻是不是绕线电阻??如果是的话可以在电阻的中间位置抽个头出来,然后以中间抽头为一个输入点,两头短接为另一个输入点。这样你那电阻也就成30Ω的阻值了。

网友F:
电阻阻值已定,电压已定,电流已定,没有其他的了,领导不一定等技术在国内是很常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照片上来看看你那电阻是不是绕线电阻??如果是的话可以在电阻的中间位置抽个头出来,然后以中间抽头为一个输入点,两头短接为另一个输入点。这样你那电阻也就成30Ω的阻值了。

不是绕线的哦,如果是绕线的我也好办了
静水深流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拍照片上来看看你那电阻是不是绕线电阻??如果是的话可以在电阻的中间位置抽个头出来,然后以中间抽头为一个输入点,两头短接为另一个输入点。这样你那电阻也就成30Ω的阻值了。

看来是疏忽了,如果是绕线电阻,中间抽头,两头短接,应该相对于两个30Ω并联,结果是15Ω。

网友A:
引用 楼主:

== 嗯,你这个测单相的过流保护是可以,只有线承受的住还能做调流。可是我的没有那么小的电阻,我这个电阻成品已经有差不多一米高的发热管了,所以只能用60Ω的电阻来完成,请问有什么可以比我的图还省电阻的方法吗?只能使用60Ω的电阻的时候

能改還是改吧。
就功率而言,將進差了10倍,以省電切入,應該可以重新規劃。

另曾經看過有恆電流源POWER(德國的),不過價格不斐。

网友H:
只是 要160A的电流吗?没有规定电压、功率、频率值吗?如果都没规定只要电流就好办。见过钎焊机吗?参考它的原理就可以。不需要电阻。不知能否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