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在线等、、急、、、求教、、、、、、、台达PLC程序

楼主(2017-03-07):
小弟我刚刚会一点点的编程 现在想要DVP30EX200R中的485(com2口)控制二台台达CP2000的变频器启动、停止、频率给定的程序范本,,,,本人在线等或者加我QQ2783513093

网友A:
查查台达PLC编程手册,上面有现成COM口RS485与变频器通信的例子

楼主:
他只有一个,,,二个我不会了

楼主:
师傅们 不要进来看看 就走了呀 帮我些个程序范本行吗~~~~~~~~~~~~~~~~~~~~~~~~~~

网友A:
有一个就行,你分时错开,一个变频器ADD为2,另外一个变频器ADD为3
只需要在指令中改变频器的ADD

楼主:
是这个吗

网友B:
有源程序加扣扣824422165

楼主:
收钱的吗

网友C:
设置不同的站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