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 CQM1H 上升沿采样

楼主(2017-03-07):
设备上要加一个吹气装置,每次原点位置(10003)进行加工部位吹气2S,程序见图。
吹气程序
当设备处在原点位置的时候,10003是保持接通的,所以我就想采样它的上升沿作为吹气的信号,用T3定时器计时2S
但是 程序:
一、未能自锁
二、10511一直接通
我搞不懂了,晕了!

网友A:
1用常通標志位對嗎,請您仔細想想。能自鎖的,隻是隻能自鎖2秒。2,10511不可能一直接通。您還要多多學習指令的意義。請您好好學學常通標志位的意義,還有上沿微分指令的意義。還有在線摸擬和上機運行的區別。

网友B:
有105.11这个位,主流的小型CP1系列不是105.00~105.07吗?加个w105.11是有的。楼主用的CQM1H是中型PLC,没有用过啊。
把第一段上升沿微分去掉好了,好像不需要啊。
永无止境 !@#$%^&*

网友C:
原点指令,个人感觉不怎么好用,最好自己写一个最好

网友D(2017-07-30):
还得好好学习啊
长流不息

网友E:
学习了!老师傅们各显神通。增见识啦😄
尽力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