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7):
各位高手,好!
我这有一台老式设备,使用的是三菱FX2n的PLC,现在通过电脑检测,故障代码为6402,参数错误,导入出来程序也是空的,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原程序,请各位大神告知有什么办法可以处理

网友A:
跟據你報警的英文顯示是:電池錯誤,程序錯誤。請你換電池,並復位。復位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據你報警的英文顯示是:電池錯誤,程序錯誤。請你換電池,並復位。復位就可。

可我无法导出程序,要怎么复位,请赐教

网友B:
因为没电池了 重新写呗!1楼都说的这么直白了
每天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没电池了 重新写呗!1楼都说的这么直白了

重新写工作量太大了,I/O表和电路图都没有,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啊,

网友B:
程序没了 是没办法滴,找以前的厂家肯定有备份的吧。。你都说了 大量的IO 怎么说也有的
每天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没了 是没办法滴,找以前的厂家肯定有备份的吧。。你都说了 大量的IO 怎么说也有的

厂家已经倒闭了,现在联系不上了

网友B:
                                     工艺流程 整理一下 发上来 我想 有很多有心人会帮你解决的!
每天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艺流程 整理一下 发上来 我想 有很多有心人会帮你解决的!

就是一台胶带涂布机,机头是放卷,然后涂上胶水,通过风箱干燥,最后收卷,大致过程就是 这样

网友A:
你原有的程序已壞,請你(用電腦來說吧)格式化內存。

网友C:
别想了,程序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