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7):
信捷PLC的编程线在网上看有圆形插头有方形插头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有用过的老师请说明一下。

网友A:
信捷PLC接口和三菱接口一样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捷PLC接口和三菱接口一样圆的

再请教一下,用三菱的编程线行吗?

网友B:
信捷的PLC编程线很简单  查下手册 自己做都可以   用三菱的应该不行  没试过

网友C:
XC的是三菱那样的圆形8针   XD是欧姆龙的CP1H那样的打印机接口
huiyang

网友D:
网上多的事,几十元买根就行了,搞那么复杂

网友E:
不能共用,一个422接口,一个232接口,,管脚定义不一样。和台达的可以共用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楼主:
引用 网友C:
XC的是三菱那样的圆形8针   XD是欧姆龙的CP1H那样的打印机接口

哦,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能共用,一个422接口,一个232接口,,管脚定义不一样。和台达的可以共用

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