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7):
高频动作,有24V信号断开输出,
无信号有输出
每分钟动作300次

网友A:
我试着回答你

常规SSR是高电平有输出。

你可以把信号转换一下。

比如用高频光耦和电阻。

网友B:
呵呵 这个很难找 我之前找过

我只找到 美国快达的 SSR有NC的

你可以网上查查看

网友B:
300/60=5HZ 也不是很快  固态继电器完全可以

网友A:
SSR次数不是问题。

每个周期时间  60/300=0.2
频率  1/0.2=5hz

昨晚写错了,  不是50,是5. 现修正。

网友C:
omron有一款固态继电器,样式大小跟中间继电器差不多。有常闭点。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SR次数不是问题。

每个周期时间  60/300=0.2
频率  1/0.2=50hz

每分钟300次, 你这个计算好像有问题,50HZ是每秒50次,
一分钟60S是多少次  :50X60=3000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每分钟300次, 你这个计算好像有问题,50HZ是每秒50次,
一分钟60S是多少次  :50X60=3000次

1/0.2=5  算错了。每秒5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