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怎么写程序可以精确控制行程

楼主(2017-03-07):
我新买了一台松下的伺服电机,但是不知道怎么配合三菱PLC来控制行程,谁可以给些好的建议。比如怎么才能在程序上实现1:1的行程输入?要不要在程序里加入滚轮的周长?或是怎么设定一圈的脉冲数?行程距离与脉冲之间在怎么在程序上表现出来,因为初学所以不懂,哪位好心的哥哥,帮忙教教小弟,谢谢!

网友A:
你的手太新了 教不了

网友B:
自己研究一下电子齿轮比,可以设定为一个脉冲对应的单位,如1毫米 0.1毫米 0.001毫米 0.0001毫米

网友C:
建议楼主看这个手册:
http://down.ymmfa.com/?id=365
虽然里面讲的是PLC控制三菱伺服,但用法都是一样的。原理也一样。
有一个关系就是 PLC发多少脉冲,伺服会转多少,然后对应机械移动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