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7):
现有伺服电机端直接连接一个同步轮,齿距是5毫米,齿数是28个齿,从动轮齿距也是5毫米,齿数是72个齿,这样要怎么样计算转一圈移动多少距离

网友A:
电机转360度,同步带移动一个周长的距离。其实就是根角速度,计算线速度。很容易的。再根据你的减速比算就OK了
  • 下载积分:+1(656551)

网友B:
    按照轮子周长和两个轮子的周长比计算
  • 下载积分:+1(656551)

网友C:
    齿轮的话要精度!看下分度圆多少,分度圆乘以3.14得出一圈的距离,从动轮不用管!
  • 下载积分:+1(656551) 真诚感谢!

网友D:
    大轮转一圈需要小轮转18/7
  • 下载积分:+1(656551)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齿轮的话要精度!看下分度圆多少,分度圆乘以3.14得出一圈的距离,从动轮不用管!

    使用的是同步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轮子周长和两个轮子的周长比计算

    计算了和程序的数据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轮转一圈需要小轮转18/7

    如果按齿距乘于齿数的话,计算出比是你说的18/7,但就是和程序里的数据不一样

网友E:
    问题不清楚啊!移动距离?同步带的移动距离吗?如果你说的齿距是节距的话一周距离为5*28=140;
    如果大带轮带着什么移动的话,还要看其直径才可以计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不清楚啊!移动距离?同步带的移动距离吗?如果你说的齿距是节距的话一周距离为5*28=140;
    如果大带轮带着什么移动的话,还要看其直径才可以计算吧!

    大轮子后面连接同不轮加同步带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轮子后面连接同不轮加同步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使用的是同步轮

    同样的计算方式!同步轮的分度圆搞清楚!大同步轮也要搞清楚
       小同步轮带动大同步轮就像是减速比一样。
    我接触好多电机带动链轮,减速机,在加链轮!其实大同步轮的不用管,只要计算出小同步轮转一圈的行程是多少就可以了,大同步轮就是一个附带的同步动作,小同步轮转的行程大同步轮转的就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计算方式!同步轮的分度圆搞清楚!大同步轮也要搞清楚
   小同步轮带动大同步轮就像是减速比一样。
我接触好多电机带动链轮,减速机,在加链轮!其实大同步轮的不用管,只要计算出小同步轮转一圈的行程是多少就可以了,大同步轮就是一个附带的同步动作,小同步轮转的行程大同步轮转的就相同

谢谢了,我也是这么想的计算小同步轮,计算出来数据和程序里对不上,我上面了也发了机械的图片,在学习中就是有点搞不懂,问了厂家也不说。

网友F:
同步轮的周长=齿数*齿距
  • 下载积分:+1(656551) 真诚感谢!
  • 自动化单机,生产线,项目编程调试!

网友G:
    同步轮或同步带相邻两个齿的中心距离称为节距,只有相同节距的同步轮和同步带才能匹配传动。
    伺服电机相连的同步轮为主动轮,另外一个为从动轮。
    如楼主所描述:
    主动轮节距是5毫米,齿数是28个齿,则主动轮节周长为:28*5=140mm
    从动轮节距是5毫米,齿数是72个齿,则从动轮节周长为:72*5=360mm
    当伺服电机的输出轴带动主动轮转动一圈时,直线移动距离为:140mm
    换算到从动轮,会转动28/72圈,直线移动距离同样等于28/72*360=140mm
    因为同步带是不会拉长的,所以在主动轮和从动轮上的移动距离相等。
  • 下载积分:+1(陈陈ccc)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656551) 真诚感谢!

网友E:
    上面计算是不是漏算了第三个轮子啊?
    主动轮转一周从动轮转28/72周,第三个轮子也是这个角度,如是N齿则为:28*N/72=7*N/18;N为你的那个带移动装置的轮的齿数;这是节距相同的情况。
    在这里没有*节距的数值!
    电机运转一周移动的距离具体值应为:7*N*节距/18;
  • 下载积分:+1(656551) 真诚感谢!

网友E:
    这东西计算是可以不考虑电机和第二个轮的节距,它与具体移动距离无关!只是一个它们比值有用!也就是齿数比!

网友H:
    直接(28/72)×丝杠螺距=电机一转移动的距离mm
  • 下载积分:+1(656551)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步轮的周长=齿数*齿距

    非常感谢,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步轮或同步带相邻两个齿的中心距离称为节距,只有相同节距的同步轮和同步带才能匹配传动。
    伺服电机相连的同步轮为主动轮,另外一个为从动轮。
    如楼主所描述:
    主动轮节距是5毫米,齿数是28个齿,则主动轮节周长为:28*5=140mm
    从动轮节距是5毫米,齿数是72个齿,则从动轮节周长为:72*5=360mm

    感谢你的解答,附上结构图,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计算是可以不考虑电机和第二个轮的节距,它与具体移动距离无关!只是一个它们比值有用!也就是齿数比!

    需要知道计算一圈走了多少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面计算是不是漏算了第三个轮子啊?
    主动轮转一周从动轮转28/72周,第三个轮子也是这个角度,如是N齿则为:28*N/72=7*N/18;N为你的那个带移动装置的轮的齿数;这是节距相同的情况。
    在这里没有*节距的数值!
    电机运转一周移动的距离具体值应为:7*N*节距/18;

    谢谢,结构如图所示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解答,附上结构图,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