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8):
两个光电开关,同时触发的话不接通电机,两个其中一个触发就接通电机,应该怎么编??

网友A:
多试试程序模拟一下

网友B:
引用楼主bomber于2017-03-08 09:10发表的 新手,有一个动作不太懂想请教一下大神 :
两个光电开关,同时触发的话不接通电机,两个其中一个触发就接通电机,应该怎么编??

都不触发的话?

网友C:
给你做个表:
X0 X1      Y0
0    0         0
1    0         1
0    1         1
1    1         0

楼主:
谢谢各位了,今天我也想到了和4楼一模一样的方法

网友D(2017-05-11):
你这不是有点像正反转的联锁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这不是有点像正反转的联锁吗?

这叫2接点互锁

网友F:
永无止境 !@#$%^&*

网友G:
还要加一个延时检测才更完美,你这样很容易出现误动作
QQ:611369538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叫2接点互锁

这个,国标规范上的专业名词是联锁,当然,大家平常喜欢用互锁来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