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8):
我做的有个项目中,需要将某设备通过modubus485和PLC建立通讯,在现场有多台国产不知名变频器工作,通讯建立后数据数据一直不更新,后用串口调试工具测试后发现干扰太严重100条报文中正常的只有不到5条。为了解决干扰问题,1,更换了屏蔽双绞线,2,屏蔽层接地,3,信号线绕开强电线路。
经过以上处理后略有改善,丢包率有60%左右由于系统对该数据的实时性和准确性要求比较高。需要进一步改善通讯,请问大神们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此问题。请教自控老手,有说可以加电阻和在变频器上加装置,此类方法将如何实施用什么型号标准的配件电阻等,请详细说明,谢谢
最后顺便发下感慨,TMD某国产变频干扰真牛逼

网友A:
说下个人见解啊,首先变频器要加输出电抗器,PLC的电源输入端要加滤波器,至于通讯的话100R的电阻够了,纯属个人见解,如有不对,楼主勿怪。
各大品牌机器人维修,18662579617

网友B:
能缩短线的采集距离么?

网友C:
变频器和电机的接地一定要不打折扣的按规程严格做。

网友D:
变频器干扰是个大问题。。。

网友E:
1、终端电阻 100-140Ω
2、通讯电缆加磁环
3、通讯电缆与动力分卡或分隔
4、适当降低波特率
5、干扰源通讯设备均加中继隔离模块

网友F:
需要在PLC电源端增加LC滤波器,然后变频器的输出线需要使用屏蔽电缆。

网友G:
我曾经遇过这样问题,干扰的仪表都不能工作了,更不用说PLC和触摸屏了,已解决。
我的方法是,所有变频器进线加消磁环,变频器单独安装一个接地预埋件和设备的要相隔3米以上(这样基本就解决了)
如果还不放心,把PLC电源加隔离变压器和滤波器。

楼主:
谢谢指导,能否给一个比较好用的,加装在plc进线端的滤波器型号和厂家
引用 网友G:
我曾经遇过这样问题,干扰的仪表都不能工作了,更不用说PLC和触摸屏了,已解决。
我的方法是,所有变频器进线加消磁环,变频器单独安装一个接地预埋件和设备的要相隔3米以上(这样基本就解决了)
如果还不放心,把PLC电源加隔离变压器和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