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8):
今天偶而看到本坛里有一篇文章讲到数据排序的,原标题为“PLC队列排序等待问题”,请各位搜索一下,原贴已不能回复

但该贴10楼中给出的实例与Q系列中SORT指令用法完全不同,大家有没有一个好的数据排序并结合数据表格的好实例,现在有一个项目很棘手:

我有4台加热水箱(含水泵),要求温度50度以上能启动水泵,
平常运行1台加热水箱,但如果后端系统供水压力不足,需自动启动一台运行时间最少的加热水箱进行供水,并且该台加热水箱温度已经在50度以上,
致至系统压力满足要求。

发觉用PLC很难写,各位有类似的项目做过供参考吗?或者给点指点意见。

网友A:
我用组态软件语言命令写,上位机和PLC通信控制,很简单的,

楼主:
晕,这个太高端了吧,上位机且不是还要电脑啊,光PLC怎么写呢?

网友B:
很难写吗?4台热水箱  对应4台泵  吗?要是这样应该没问题吧,

启动电机条件:1.满足水温50度以上
                             2.运行时间少的先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