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三菱QD62怎么样读取2个通道方法!

楼主(2017-03-08):
三菱Q系列PLC高速计数器如何读取编码器的值.QD62是2个通道的,我要读取2个编码器的值,为什么CH1可以正常CH2怎么样都读不到值Y4启动CH1,YC启动CH2,YC已ON但是没有值,转动编码器模块有信号进去的指示灯会闪,但是地址里没有值?是怎么回事请教大家了,谢谢!

楼主:
CH1可以正常运行的!

网友A:
1、确认QD62模块的参数设置里CH2是否设为计数用功能?CH2计数速度设置是否比实际要低?2、确认编码器接线?

网友A:
确认一下:脉冲输入模式、计数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