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中D有数值为何转送数值为零

楼主(2017-03-08):
我写了一个程序分两段来控制行程,可是每次只走了第一段就停下来了,一监控检查发现第二段的D100(速度)和脉冲数(D74)均为0,D100是我直接在面板上输的500,而D74是通过D130(500)转送的,为何监控时都是为0呢,是程序写错了还是什么原因,哪位大神帮忙看一下?感谢!

网友A:
因为你后面32位乘法运算用了d72,要占用d72/d73/74/d75 4个点

网友B:
1楼回复很准确,两个32位乖法运算,结果占四个字,64位。

网友C:
一楼正解,地址重复了。被占用了,当然是0

网友D:
D72和D74字节交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