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LS变频器开机报警求助

楼主(2017-03-09):
LS变频器开机报警过热,求高手指教,我怀疑是三相桥驱动IC坏,模块打开检出了,模块没问题。型号IG5A系列

网友A:
你看风扇带检测吗?温度检测是模块一块的还是单独的。看看是风扇坏引起还是温度检测坏了

网友A:
可以群交流106042874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风扇带检测吗?温度检测是模块一块的还是单独的。看看是风扇坏引起还是温度检测坏了
小功率边变频器无风扇,查了质料,过热由三相桥驱动模块检测输出过热报警信号。

网友A:
你检查是不是驱动电路电流大模块生热厉害,还是模块温度正常变频器检查有问题